naze32抽风

楼主(2016-04-04):
配置为银燕12aBL电调,2204
电机
,kingkong的塑料机架260轴距的,飞控更新了最新版本的固件,结果打不开oneshot125,并且不论怎么设置都抽风,刷回旧固件倒是能打开oneshot125了,结果抽风更厉害,并且现在手上两个naze32飞控都是这样子,原来还一直好好的。就是手贱弄了成这样了,模友们有何解吗?

网友A:
这个电调应该不是高速电调吧!把125的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应该不是高速电调吧!把125的关了
125关了也一样,乱抽,试了两个naze32都是这样,以前重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现在茫然了,不知道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固件刷回10版的,11和12版的固件用不了,要么乱抽风,要么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难道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B:
我也曾是怎样,听高手建议改刷1.9.0后就好了,但PID要反复调,有点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