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 D10(Devotion固件)配U22飞控的请进

楼主(2016-04-05):
U22飞控调了几天基本都设置好了,目前问题就是U22的6种飞行模式只调出来了4种模式,定点盘旋和航点模式怎么都调不出来。五六通道都是三段式切换但是怎么组合都没有这两种模式。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超级感谢🙏

网友A:
要起飞之后才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起飞之后才能出来

刷了就是觉得好用一直没换过控。起飞才能出来吗?你的控56通道分别设的多少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了就是觉得好用一直没换过控。起飞才能出来吗?你的控56通道分别设的多少感谢分享

不用设置啊,映射到两个3段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置啊,映射到两个3段开关就行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