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距离问题

楼主(2016-04-05):
我在2015年8月购买的乐迪AT9的遥控器,接收机也是乐迪9通道的。我看该产品的介绍,在空旷地的遥控距离大约在800米左右。我实计飞过300米,因对飞机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也担心电池电量不足造成事故。一直都没敢飞太高太远,可最近发现大约飞230米左右(空旷地)就指挥不到飞机了,飞机就处于失控状态定在原位。然后我在GPS和姿态模式下切换来回二次,转回到GPS模式下才能接管飞机继续飞行。我把遥控器升级成v1.2.6(OSD)版本的也还是这种情况。请问一下乐迪的技术员,这是怎么回事?是遥控器出现故障吗?谢谢

网友:
即使空旷的地方应该也会有干扰吧·

楼主:
那也不至于只有200多米吧?

网友A:
还是天七吧朋友,挺可靠的,我飞固定翼,空距目测也有个三五百米了没问题,因为第一次成功飞固定翼所以不太受控制飞的太远了只能看到往哪面飞至于什么姿态那根本就看不清了就是看着别掉下来就行的心态飞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天七吧朋友,挺可靠的,我飞固定翼,空距目测也有个三五百米了没问题,因为第一次成功飞固定翼所以不太 ...

其实真正飞的时候也难得飞三五百米,但这遥控器是应该达到这个距离才对吧?我发贴子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是否遥控器有了问题。还是我的遥控器设置错误了?

网友:
当年刚出你用的这款控的时候具说能遥控一公里呢,当时也很动心要换来着,问题肯定是有问题,跟设置没啥关系吧,电池电压不足也会导致发射功率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