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版mini小胖子fpv

楼主(2016-04-05):
1806的电机,两个9g舵机,800mah3s电池,6寸桨,a3 pro的飞控,200mw的发射
这个机子头轻了 空间小,很难配重,抓了把黏土塞进去才好飞,回来把尾翼修了一下,机翼放后了一点
桨大了,落地扫桨,打坏了一根,还崩飞了一个电机螺母,反牙的很难找
侧向不稳,上反角太小,回来加了副翼,下次再试试
不敢飞远,就200m范围
摄像头位置不好,太平了,要一定下倾,最好在下方,可是按在下方机头,落地就完蛋

哪里有能配合小飞手的dvr?求推荐!

网友A:
副翼和方向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和方向混控?

副翼的归副翼,方向的归方向

网友:
求小胖子图纸

网友B(2016-06-12):
求图纸,淘宝有个120块的DVR,keyi 貌似可以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纸,淘宝有个120块的DVR,keyi 貌似可以1080

这个是我从网上买的,比自己打印的要便宜,所以图纸也没下载

网友C:
ft是不带副翼的,用飞翼模式方向正好相反,仰俯没问题,不知道设置成v尾怎么样。实在不习惯用四通道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是不带副翼的,用飞翼模式方向正好相反,仰俯没问题,不知道设置成v尾怎么样。实在不习惯用四通道控制方 ...

第二架我加了副翼

网友(2019-07-22):
了解下,涨姿势

网友D(2020-02-12):
副翼归副翼,V尾只负责升降,我试着用F3飞控这样来飞。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E:
小飞手4

更新换代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归副翼,V尾只负责升降,我试着用F3飞控这样来飞。

这样在横滚的方向不太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