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分析分析,KST舵机问题。

楼主(2016-04-05):
     在练自旋悬停,突然就不受控了,然后迫降下来轻微扫桨,发现是有一个副翼舵机出了问题,舵机打舵有反应,但是反应慢,力量很小,用手都可以掰动,有时力量还不够自身往上转,(断电用手掰转动顺畅无卡涩)。三个kst215mg斜盘,这舵机前面有炸过多次,用的易碎舵臂,炸了都是易碎舵臂断掉,舵机没问题,另外bec电压5.6v,没超过6v,飞了200起落左右。      论坛高手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一是电位器坏了,2是电机坏了,要么就是电路坏了。总之必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电位器坏了,2是电机坏了,要么就是电路坏了。总之必须换了

是换一个呢?还是三个都换,换一个会不会影响一致性?

网友B:
可以售后维修

网友C:
发回去修呗,管他哪坏了,一致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都一个厂的东西。

网友D:
确定是 大小齿脱离

楼主:
售后联系方式可以给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回去修呗,管他哪坏了,一致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都一个厂的东西。

售后联系方式可以给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 大小齿脱离

???大小齿脱离?可以再装上用吗?我回去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齿脱离?可以再装上用吗?我回去拆开看看。

装不上 的 其实就是齿的内径打滑了没有扫齿

楼主:
哦哦,这样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焊锡搞定,不过有点难度。

网友:
这个还用问, 自己修不好!直接售后,或者换舵机

网友:
这齿轮的质量 换齿轮吧 售后往返运费都不便宜  KST舵机看人品 我买的新的都有一个有问题 返厂换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焊锡搞定,不过有点难度。

大齿是铜 小齿不是 所以焊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