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汽油机质量,主要指空机

楼主(2016-04-05):
先上几张图片,再做讨论。

简单的看,这几张就是炸机的图片,但是炸机归炸机,但是总归要要搞清楚炸机的原因,才能更好的预防。

那么为什么会炸鸡?其实很简答,就是飞行过程中防火板脱落。。。。。。
防火板脱落啊,筒子们啊。这也不是几年的老机。这个过好年才装好的机器,飞行的时候防火板脱落。
虽然知道汽油机震动大,但是这个防火板能震掉也是夸张了点吧。并且安装方面减震也是做足了功夫的,飞行的时候防火板就能脱落,这个还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的飞机质量也是没谁了。
轻木机掉下来。基本上也是没的修了。郁闷的是发动机缸体也出现了裂痕,不过万幸的是,飞场是大郊区。旁边没人。要不然,近6kg的飞机天上掉下来砸到人,这找谁说理去。看来剩下的飞机要好好的做个检查了。顺便也做做加固。

最后提醒大家,汽油机一定要做足维护工作,就算是没有松动的地方也要做做加固,飞行远离人群,有围观人群时候保证安全距离。太TM吓人了。

网友:
太吓人了,一定要去没人的地方玩。

网友A:
这是那个秦皇岛的P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个秦皇岛的P51吧

嗯嗯,对滴

网友:
防火墙四边板材没再加厚的结果。

网友:
LZ这个P51同我的配置一样,已经飞了10L左右油了,两冲震动不大,正装NGH 30cc才厉害。建广P51还是结实。看图片也有可能是发动机支架断裂,我15cc磨车时就遭过支架断裂。

网友:
从第一张照片看,的确是防火板脱落了;

建广的轻木飞机在设计和制作都还没到位;
1. 制作工艺简陋;同级别的飞机中建广应该是最重的;需要应该“偷轻”都没做处理,直接一块实木;整个机身用类似厚“贴纸”代替蒙皮;
2. 精度相对较低;有些飞机,副翼需相差7mm才可平飞;
3. 用料比较低端;应该用层板的地方使用普通木片代替;
4. 起落架设计估计是整个建广飞机的“软肋”;10个起落内必定拉掉,轻则损坏起落架,重则机翼皆毁;
5. 。。。。。。

与其它类似飞机对比,建广需要尽快加以改进,否则基本没法满足魔友的需要。

网友:
要想飞爽,机身要买京商全球雷虎这样的进口货,国产的质量嘛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