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650炸鸡祭祖!!有视频

楼主(2016-04-05):
APM飞控,用自动返航直接炸鸡了,求指教是什么原因
百度云附件:apm日志

网友:
没烧香吧

网友A:
突然失去动力,估计是电池或电源接口松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失去动力,估计是电池或电源接口松动的问题。

但是我掉下来动力电没断啊

网友B:
看下日志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日志文件啊

求QQ发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QQ发你看看

发上来自然有高手给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上来自然有高手给你分析

上传日志了

网友C:
干扰导致飞控抽风,然后炸鸡!机架明显失去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导致飞控抽风,然后炸鸡!机架明显失去平衡

是电线对飞控的干扰吗?

网友:
具体干扰源就不清楚了,我以前也炸过一次四轴,状态跟你这个差不多,不过飞控用的是nazalite

网友:
你的祖先想你换一台好一点的

网友(2016-05-15):
配置报一下嘛   。 看了你的飞行日志,能力有限,只能看到这些问题。

网友:
高层工地,金属物多,塔吊等

网友:
供电虚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