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就是爽

楼主(2016-04-05):
k110耐炸神机 入手有两个月了 屡炸不爽 四面悬停还没练好 就耐不住寂寞开始翻 各种炸依然金枪不倒 不过有个小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飞机左转时 飞机会自动往后退 往右转时 飞机会自动往前跑 求解

网友:
那就是炸多了的后疑症

网友:
尾电机的都是这样

网友A:
我的翻不过来,不晓得14SG是咋设置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翻不过来,不晓得14SG是咋设置的,哈哈

我也是原厂控 可以翻 设置螺距的时候 把3d开关打开 设置好3d螺距就可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翻不过来,不晓得14SG是咋设置的,哈哈

研究明白了么

网友B: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自旋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自旋漂移?

晕 还有这传说 小飞机缺陷挺多 不过耐炸没得说

网友C:
楼主日本手?
左手打方向时带上了升降舵所致,把升降舵的EXP调钝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日本手?
左手打方向时带上了升降舵所致,把升降舵的EXP调钝点就可以了。

哇 是吗大神 我还躺着在睡觉 等会一起来就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原厂控 可以翻 设置螺距的时候 把3d开关打开 设置好3d螺距就可以咯

我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螺距,高空使劲儿推杆都没翻过来。
我们这儿用14SG飞直升机的少,找不到人问,呵呵。

网友A:
就是没呢,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螺距设置的

网友:
我的110飞了3个月换了两对主翼两个主齿一对浆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呢,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螺距设置的

留个联系方式吧,我也没研究明白呢 0.0

网友D:
尾电机快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电机快掉出来了!!!

哈哈 按进去了

网友:
110有自旋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