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无力!基本吊不起!请大神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6-04-05):
用的是某宇2204kv1480,9047浆,2s850mah.基本吊不起!无力!可否将就现在配置!用3s电池!求解!

网友:
可以试试3S,建议桨换成8寸

楼主:
谢谢!我这正准备换3s电池!但是换8寸浆拉力不是又降了啊?

网友:
飞这个最好用2206,电池有点大也能用....2204飞5mm以下的epp或d板..

楼主:
哦!这样子哟!那我还是换电机吧!免得换电池不理想

楼主:
盆友飞过这个机子吗?

网友:
我也在飞这架呀,朗宇2204,1850kv,9047,2s 550mah,动力很足,吊机很轻松,推重比有2以上

楼主:
看来是我的kv值小了!

网友A:
2206……9047 用400的就够了……3d鸡不要图时间长,你的飞行时间设定5分钟就好了……提高5分钟内的有效飞行时间跟实际……配多几个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的kv值小了!

kv小了,电池也重了

楼主:
谢谢魔友们的建议!以前没入51论坛前都是摸索着干!现在发现坛里逛逛好处太多!少油很多弯路!

网友:
2204用八寸桨

网友B:
我也刚入手一架,用2206kv1900桨9047…下午准备取试飞!

楼主:
13楼的盆友!看你飞了后的感受!顺便报下配置!

楼主:
我想现在用2206kv1500郎宇!配2s 500mah电池!大神们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入手一架,用2206kv1900桨9047…下午准备取试飞!

今天试飞了吗?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6……9047 用400的就够了……3d鸡不要图时间长,你的飞行时间设定5分钟就好了……提高5分钟内的有效飞行 ...

前辈!请教一下!你建议我用2506电机配9047浆!飞2s.电池!那kv值啊?

网友C:
在用2206kv1500 ,  9047  2S 800ma电, 半油门吊机 ,可飞7分钟 全重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2206kv1500 ,  9047  2S 800ma电, 半油门吊机 ,可飞7分钟 全重200g.

现在就是1480kv的!你给我的配置还是1500kv的!拉力真要大些吗?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现在用2206kv1500郎宇!配2s 500mah电池!大神们看看可以不?

完全可以

网友:
换2206啦, 在用多架天翼800 EPP, 拉力要比2204大100克左右。

网友D:
直接2206朗宇  1500KV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2206朗宇  1500KV妥妥的!

谢谢了!正在买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正在买新电机!

哈哈~来我这里买

网友:
飞了…3级风里飞的,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现在用2206kv1500郎宇!配2s 500mah电池!大神们看看可以不?

我的就是你这个配置,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了吗?朋友

对了,我的是2206kv1500的用9047桨,很好飞…3级风试飞的,

网友:
推重比没大于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现在用2206kv1500郎宇!配2s 500mah电池!大神们看看可以不?

这个配置刚好,2202KV1500  10A电调,桨8060,2S550电池轻松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置刚好,2202KV1500  10A电调,桨8060,2S550电池轻松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置刚好,2202KV1500  10A电调,桨8060,2S550电池轻松吊机

2206电机吗?谢谢朋友

楼主:
今天就买个新电机回来!!看见大家的推荐!就不怕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一下!你建议我用2506电机配9047浆!飞2s.电池!那kv值啊?

1500 kv 3s400的用8043就不错了

网友:
电池太重了。

网友:
这机2206才是正道

网友:
前段时间有看到类似的飞行物,一直好奇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F:
我一直用朗宇2204,1800kv,8043,2s 450mah吊机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朗宇2204,1800kv,8043,2s 450mah吊机无压力

2204 kv1800.你的kv值高点!我也应该可以吊机,但是我还是买2206电机!这样更妥!看大家都用2206.

网友G:
是否已经校正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已经校正油门行程

油门应该没问题!我回家校正在看看!谢谢

网友:
2204 kv1480的用8043浆,12安电调3s500mah25c花牌的电池,可以飞5分钟

网友:
8038桨是神器,试试

网友H:
3S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3S ,没有问题

谢谢!我已改用2206kv1500配2s500mah

网友I:
换2206,用500的2s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2206,用500的2s

kv值啊?哥们!

网友:
你不会桨装反了吧,装反也有拉力,但小一点。
桨的有字面在前。

楼主:
用了2206kv1500.花牌2s 500mah电池,xxd9寸浆,纯吊机能飞4分30秒!下来电压3.75,大家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J:
差不多吧,我是2206kv1500双天2s 550mah9047浆,飞5分钟下来,充进去40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吧,我是2206kv1500双天2s 550mah9047浆,飞5分钟下来,充进去400mah左右

那我觉的你的截止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觉的你的截止电压低了!

不会啊,我一般关心用了多少电,使用容量9成以内还是很安全的,不用说我才用了7成不到,电压肯定没问题。如果说电池放7、8成电就已经过放了的话,只能说电池快牺牲了....

网友K:
用2204、1800kv、400到500ma2S电池、8寸桨动力很好的、我试过此动力用800ma电也可轻松吊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2204、1800kv、400到500ma2S电池、8寸桨动力很好的、我试过此动力用800ma电也可轻松吊起

我现在用2s500mah.配2506kv1500.xxd9050浆!存吊机4.5分钟!下来3.75v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2204、1800kv、400到500ma2S电池、8寸桨动力很好的、我试过此动力用800ma电也可轻松吊起

我开始的kv小了!而且我用的是2s电!

网友L:
我也是新手,飞机重量280G  电机XXD 2208 1100KV  2S 9047浆, 3S 8060浆   每次飞,3S 400MAH , 3S 800MHA ,2S 800MHA , 2S 550MHA , 都可以吊机。 双天电池小贵,节约成本就用各种电池飞。 用双天的电池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新手,飞机重量280G  电机XXD 2208 1100KV  2S 9047浆, 3S 8060浆   每次飞,3S 400MAH , 3S 800MHA ...

双天要多循环几次!但是价格也贵!性价比和花牌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要多循环几次!但是价格也贵!性价比和花牌差不多

双天550是45C,又轻又暴啊,贵也不贵多少....

网友:
一样飞机双天2s400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