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萌新求问3D机可以搞襟副翼吗,新装的天翼laser镇楼>.<

楼主(2016-04-05):
萌新求问3D机或者f3a可以设置襟副翼吗,这样对降落的场地的要求就更小咯。可是我JR的控只有选滑翔机才有襟副翼,选在固定翼就没有襟副翼了,好想试试襟副翼呀

网友A:
3D机没这个必要,低速性能本来就好,更何况吊个机都能手接降落了。

网友:
固定翼里可以设置襟副翼混控,程序混控里设置。不过放了襟翼飞机回剧烈低头,副翼舵效大大降低。没必要。

网友:
2、4楼正解

网友:
自己调程式混控,D10神控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机没这个必要,低速性能本来就好,更何况吊个机都能手接降落了。

啥有必要没必要的,有的人就是想玩想学习,也是为了进阶,50E以上机型手接一个看看【doge脸
想必楼主不希望被一句没必要就失去了接触与学习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有必要没必要的,有的人就是想玩想学习,也是为了进阶,50E以上机型手接一个看看【doge脸
想必楼主不 ...

嗯嗯,请教你一下哈,你平尾带副翼的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呀,加大爬升/下降角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请教你一下哈,你平尾带副翼的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呀,加大爬升/下降角度吗?

升降混襟翼,可以增强升降舵效果,机体响应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混襟翼,可以增强升降舵效果,机体响应更快

嗯嗯,去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有必要没必要的,有的人就是想玩想学习,也是为了进阶,50E以上机型手接一个看看【doge脸
想必楼主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