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个六轴入门,不知道组装好还是现成大疆好?

楼主(2016-04-05):
感觉买个飞跃六轴机架配大疆飞控比大疆悟性价比要好的多,我听说其实多轴飞控好其他问题都不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你是指哪方面入门?
只是想飞起来看看天,没准备研究拆装,调试等类的话大疆(但是黑疆的维修费爆表啊,修不如换新,价格可能还能便宜点....)
要是像深入了解的话就自组,维修费还便宜~,就是要费时间研究了

网友B:
大疆飞控?别放生或者返航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哪方面入门?
只是想飞起来看看天,没准备研究拆装,调试等类的话大疆(但是黑疆的维修费爆表啊,修 ...

自组是必须的,现在什么飞控比较稳可靠性高?另外问问飞越机架怎么样?航拍机架比其他型号贵,不知道区别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飞控?别放生或者返航炸鸡了

可靠性高稳定性好,选择什么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靠性高稳定性好,选择什么飞控?

我觉得pix就好,不想折腾双子星或者x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pix就好,不想折腾双子星或者x4

自动规避障碍物功能需要什么模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飞控?别放生或者返航炸鸡了

好像大疆如果失控自动返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大疆如果失控自动返航吧?

我身边两个大疆的飞控,自动返航统统炸鸡

网友C:
大疆NAZA LITE升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NAZA LITE升V2

你用的是v2对不对?这个全套大概不到2000,用着怎么样?失控返航可靠性怎么样,稳定性比哪吒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组是必须的,现在什么飞控比较稳可靠性高?另外问问飞越机架怎么样?航拍机架比其他型号贵,不知道区别 ...

加几个航模群,先潜水看看行情再下手
盲目下手就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