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轴电池上置还是下置的问题

楼主(2016-04-05):
4轴电池上置,在外场更换电池更容易,但是不清楚其抗风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网友:
多轴的推力中心在桨平面上,重心低于推力中心飞机会变稳,高于推力中心飞机会变飘

楼主:
如果机臂及桨带有3度左右的上反角,对重心较高的机架在稳定性方面有没有好的作用?

网友:
重心靠下,感觉上稳,但是更费电,上反角的话桨的推力线就比水平的更靠下了

楼主:
带上反角的机架,重心布置在左右桨平面交点处,是不是可以获得最理想的力学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上反角的机架,重心布置在左右桨平面交点处,是不是可以获得最理想的力学状态

上反机架的理论重心在桨平面延长线的交点上,所以物理重心在那最好,但是做不到那么绝对,航拍的话重心宁愿往下一点不要向上,但也不能太靠下

楼主:
有道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