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各位大神关于天九控飞10年前的雷鸟尾电机问题

楼主(2016-04-05):
各位大大你们好!
      最近我入了个天地飞9,把放在书架上10年之久的雷鸟(4通小电直)拿出来将原来接收换成天地飞4通接收想再找找原来的乐趣。现在发现在天9控中将所有想得到的设置全设置好后,就差尾电机不知道如何设置了,请各位大大知道怎么设置的教一下!(天9中的油门和方向混控设置后发现好像油门越高方向越低)
谢谢!

网友:
如果跳过了原带的板子就要接陀螺仪和电调吧,不懂你怎么接的

楼主:
我是直接把原接收换掉了,换成天地飞的四通接收。原机的接收和混控是分开的,陀螺仪我按原接法接在接收上了。目前2个舵机动作正常,油门正常,就差尾电机不正常了。

楼主:
尾电机在天九的高级设置中设置成油门与方向混控,但是实际加油后尾电机随着油门的加大而减速。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在天九的高级设置中设置成油门与方向混控,但是实际加油后尾电机随着油门的加大而减速。这个问题比较 ...

这样可能尾舵方向反了,或者是感度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