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272,澄星CX10,哈伯森Q4选哪个?

楼主(2016-04-05):
准备办公室玩,所以不要来推荐什么240,280,或者450级别的,并且这些我都有了.
办公室,毕竟室内,而且人多,所以考虑这种手掌大小级别的,感觉这种应该就算打到人也还算安全.
伟力v272,澄星CX10,哈伯森Q4选哪个?价格反正都差不多,主要从稳定性来考虑.
各位玩过的说说吧,或者别的牌子也可以,只是感觉这三个是不是好像牌子大一点?

网友A:
q4我有,其他不知道。q4 tm的坑死了
重置传感器后还是会跑偏,要微调,这就算了,电机非常不耐用,这种鸡炸机不可避免,但是电机的确太不耐用
原厂电机太贵,副厂电机我买了2套,练63000还是69000转的kv都偏小,而且一致性不行
现在我都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我有,其他不知道。q4 tm的坑死了
重置传感器后还是会跑偏,要微调,这就算了,电机非常不耐用,这种鸡 ...

但是其实光看外形还是喜欢 Q4

网友:
买买买,一样买一斤就知道了了,记得发感悟!

网友:
我要到现在要得最顺手的小飞机就是jjrc那个 淘宝88块钱一个 就是没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