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m左右飞四轴,图传求推荐

楼主(2016-04-05):
都说欧姆威的好,我也就飞1km左右,600mw发射配原装棒棒天线,距离有多远?求用过的进来说下,淘宝看欧姆威的也不便宜

网友:
换成好的蘑菇,能到2,3公里,棒子不行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A:
60多块200MW MINI 32CH发射,棒子天线随便 1000米,三叶草3KM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多块200MW MINI 32CH发射,棒子天线随便 1000米,三叶草3KM的飘过

已经买了600mw的,今天装上在家测试了十分钟,发热烫手……好担心空中烧了……200mw的发热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600mw的,今天装上在家测试了十分钟,发热烫手……好担心空中烧了……200mw的发热怎么样?

200mw一样发烫,主要是电源部分热,

网友B:
600mw足够了,我飞过6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mw足够了,我飞过6公里

你们都是怎么飞的,我的600mw飞了四五百米画面就开始抖动时断时续,用的棒子天线接收,蘑菇发射,不过蘑菇是十几块钱的普通蘑菇,尤其是掉头回来时,天线转到四轴后面,直接就雪花了……

网友C:
飞远的都在吹萨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远的都在吹萨克

吹萨克啥意思?有没有什么好的图传增程推荐?要求不高,全向1km范围就行

网友:
肥沙的不错但是贵

网友:
最近有个叫boyuav的图传评价不错 价格也不错

网友:
图传都热  但是烫手还不至于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0多块200MW MINI 32CH发射,棒子天线随便 1000米,三叶草3KM的飘过

请问是怎么办到的……我1w奥姆威+蘑菇天线,5寸单接收+13dbi平板,也就1200米这样

网友(2016-05-12):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怎么办到的……我1w奥姆威+蘑菇天线,5寸单接收+13dbi平板,也就1200米这样

吹的

网友(2016-07-15):
刚看到楼上的,图传的价格都这么好,也能飞6KM啊,我们的4G无线图传,可以跨地区揭穿,还能不能PK了?

网友:
4g在山地信号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