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求助

楼主(2016-04-05):
西安本地有没有懂APM的多旋翼模友,请求现场指导啊。
现在零件基本上是齐全了,就是不会调试连接飞行器。希望能给现场指导一下下

网友A:
基本设置配好 找个无风天气 自动调参打开 就OK了  我之前的四轴 自动调参后很稳,可惜我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设置配好 找个无风天气 自动调参打开 就OK了  我之前的四轴 自动调参后很稳,可惜我出了···

我现在通电后电调电机处一直滴滴响,大概1s一声,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通电后电调电机处一直滴滴响,大概1s一声,怎么处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电调丢失信号报警,检查你所有的接线 做油门行程校准(调试阶段千万别上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电调丢失信号报警,检查你所有的接线 做油门行程校准(调试阶段千万别上桨!! ...

好的。对了,请问下电路线的延长和对接,需要加焊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对了,请问下电路线的延长和对接,需要加焊锡么?

电源线?没明白你说的哪个。反正如果是用插头对接延长 插紧就好,如果是线对线 最好焊到一起,做好绝缘。 如果用电流计供电 最好不插电调的正极,或者拔掉J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