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充电不进还有救吗

楼主(2016-04-05):
6s电池。忘记把电源了,过放有点怀孕了。充电显示电压低充电不进。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先用其他充电模式小电流回压,待电压升到锂电模式能认的时候在用锂电模式冲,但是即使冲回去电池也已经是损伤状态了,不建议再做动力电用

网友:
不能做动力电了!可以挪作他用吧!

网友:
过放对电池损伤很大。

网友:
—— 电压低 还算 有救 。。。

直接 用 镍氢电池 模式 0.5A电流,先 充电 半小时 。

网友:
救了也没用了

网友:
把坏的拆了,坏的可以做图传接收用,好的就只好降s用了

网友:
电池过充过放导致“怀孕”,理论上已经不能再用了,虽说还可以正常放电,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还是直接报废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