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装乐天20A问题

楼主(2016-04-05):
感觉乐天20A好像太大了,有没有同仁QAV250装乐天20A的,能不能分享图片,让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A:
换电调呗

网友B:
我就是这样装的,下面垫高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呗

乐天15A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装的,下面垫高点就好了

感觉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15a可以,也可以把20a装到肚子底下,以前这么装过,现在用12a的

网友:
短线版的就别装起落架,直接用海绵代替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可以,也可以把20a装到肚子底下,以前这么装过,现在用12a的

rs2205电机估计12A hold不住,肚子里面装的东西多,准备用以前的Mini APM飞控+GPS试试呢,怕装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2205电机估计12A hold不住,肚子里面装的东西多,准备用以前的Mini APM飞控+GPS试试呢,怕装不下

别装起落架了,直接装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装起落架了,直接装机臂

已经拆了,明天试试

网友:
是否有点大材小用啊?

网友D:
直接扒皮,电容去掉,电机线直接焊电调上

网友E:
直接扒皮,去掉电容和散热,机架上的脚架碍事也去掉,我QAV R 220都能装,何况你250

网友F:
那个脚架不仅碍事,还起不到减震作用更容易在炸机中损坏和损伤机臂,果断去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扒皮,去掉电容和散热,机架上的脚架碍事也去掉,我QAV R 220都能装,何况你250

难道这个电容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脚架不仅碍事,还起不到减震作用更容易在炸机中损坏和损伤机臂,果断去掉吧。

这样做脚架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脚架可好

可以,我更喜欢在四个机臂上绑上这种减震棉,好处是更稳定且更能有效的保护机臂,坏处是增点重炸机后爱丢,经常满地找脚架

网友G:
换个VGOOD的电调,很小的,质量也很好。

网友:
起落架不实用,不要了,换垫子

网友H:
乐天20A就是大了些,用着还是不错了。我QAV210用的就是之前留下的乐天20A刷了BLheli固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乐天20A就是大了些,用着还是不错了。我QAV210用的就是之前留下的乐天20A刷了BLheli固件不错。

原厂固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VGOOD的电调,很小的,质量也很好。

没用过啊,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很稳定,你可以看这边帖子人家用过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需要的话可以给QQ给你 2851665927

网友I:
250用15A的合适啊。。。感觉一般飞飞10A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250用15A的合适啊。。。感觉一般飞飞10A都够了。。。

2205电机在3S电时峰值电流在20A,15A电调吃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厂固件怎么样?

原厂也不错,只是刷了BLheli支持Oneshot  另外就是有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厂也不错,只是刷了BLheli支持Oneshot  另外就是有刹车功能。

貌似APM没有4Khz这么高的刷新率吧,就算电调具备oneshot125,apm给的还是1-2ms的刷新速度,刹车功能对于我这种技术渣渣来说还驾驭不了,反之可能原厂的算法更稳定,更不容易出现死锁导致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APM没有4Khz这么高的刷新率吧,就算电调具备oneshot125,apm给的还是1-2ms的刷新速度,刹车功能对于 ...

20A除了个头大点、重点,没啥毛病,已经有的情况下,还是先飞,以后再折腾!刷固件也是以后无聊时候折腾的,前期还是折腾技术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了,明天试试

乐天20A着实大,一个大电容,还自带香蕉头,我已经去掉了香蕉头,直接焊,部分扒皮;另外我是折叠机架,无法装在机臂上,所以紧凑安装底层上的。

p1

p1

p2

p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脚架可好

对头,我的也这么弄的,减震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个电容是多余的?

去掉电容使用至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脚架可好

中间各切一刀 绑四个机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扒皮,电容去掉,电机线直接焊电调上

赞一个~我也是同样处理。

265的机架

网友J:
我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机架也是250轴距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架也是250轴距的吗?!

大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