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d10 入伟力110好一点还是minicp好一点?

楼主(2016-04-05):
还有哪个更耐炸,现在玩伟力931  3轴模式还是有点驾驭不了

网友:
hcp80v2 可以36轴切换

网友:
minicp 买不到了吧

网友:
先现模拟器吧!没有哪个电直是炸不坏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A(2016-08-28):
D10用的怎么样?我最近也想入d10,老是说失控的,搞得我很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用的怎么样?我最近也想入d10,老是说失控的,搞得我很犹豫

入模半年,未出现过失控,朋友玩3年了也没事

网友:
华科尔也是被黑的不轻。失控和很多东西以及环境因素有关。。。全部都赖到控上,也只能忽悠小白了。

D10接收机1千米,你对半砍500米内绝对稳定。首先不能有突发的干扰,其次,棒子天线的信号是个苹果型,飞机是否超出了这个信号辐射的范围新手根本不懂。是棒子竖起来之后天线距离最广,棒子尖端的信号是苹果型的顶端所以距离最近。

表示D7E都从未失控。入坑穿越换了D10也从未失控。而且大飞机比如450,机身碳板本身就阻隔信号,而且为了固定方便多数吧天线贴在机身侧板,本身就影响信号的。。。

网友:
任何电子产品都不是绝对的,都存在个别质量瑕疵,就看自己的理解,国产或合资品质量都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用的怎么样?我最近也想入d10,老是说失控的,搞得我很犹豫

一般情况下不会失控,但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小酒吧附近失控了,感觉好像是被无线话筒干扰了

网友(2018-05-06):
同问,好像没有人正经比较过这两个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