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matek 5in1 v3.0分电板配合通电就一直响

楼主(2016-04-05):
5IN1分电板的寻机报警灯控信号线接到了CC3D的6通道上,CC3D采用SBUS与接收机连接,OP软件里设置了A0为通道6,A0的最小值设定1000,中间值1500,最大值2000,但是有以下几个问题?
1。无法控制LED开关
2.开机后BB一直报警,应该是在寻机无法关闭
3.三段开关只有两段使用

谢谢了

网友:
正准备用V3.0,现在2.0用的很方便。只是没有接触过SBUS,学习下。

网友A:
OP里无须设置,甚至进OP时你的接收第六通道应该空着,否则就会引起寻机BB不正常,我就是空着第六通道等调参完以后,接上寻机BB就好了。我富斯I6的控,pwm方式,看有没有参考性。

三段开关只有两段在用应该是OP里中立位置点设置时,没拨到中间那段。也是亲身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里无须设置,甚至进OP时你的接收第六通道应该空着,否则就会引起寻机BB不正常,我就是空着第六通道等调参 ...

PWM和SBUS不一样,PWM和OP没有关系,SBUS有关系。

网友B(2016-09-30):
引用 网友A:
OP里无须设置,甚至进OP时你的接收第六通道应该空着,否则就会引起寻机BB不正常,我就是空着第六通道等调参 ...

请问第六通道和分电板的什么地方连接,用什么连接,舵机线吗?谢谢

网友C:
你要是寻机BB在分电板上那个的话应该有个舵机线插上在接6通道无须任何设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寻机BB在分电板上那个的话应该有个舵机线插上在接6通道无须任何设置就行

请问舵机线直接插在分电板上那个3pin的针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六通道和分电板的什么地方连接,用什么连接,舵机线吗?谢谢

第六通道接寻机BB响的输出通道,用舵机线连接,分电板只是把电压给到寻机BB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六通道接寻机BB响的输出通道,用舵机线连接,分电板只是把电压给到寻机BB响

bb响的输出端是哪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六通道接寻机BB响的输出通道,用舵机线连接,分电板只是把电压给到寻机BB响

弄好了,实践出真知啊,还是要动手,多试试比多问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