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裝穿越機出現問題

楼主(2016-04-05):
我用spracing, 首先 固件不能刷 ,線上 其他固件全部不能 波特率全試 所有usb port 全試 ,買了兩條新線都不能

問題2,我的機一起飛時 永遠向某一邊側飛/整部機反轉,應該是某一邊電機的轉數比較大,
電機在軟件上check 是同樣轉數
已校準電機.加速計 遙控 磁力計 中軸,
問題究竟出在那呀...望有高人指點...

謝謝大家

网友:
加载本地固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尝试驱动CP220X
第二个问题 应该是油门行程没调好?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尝试驱动CP220X
第二个问题 应该是油门行程没调好?可以尝试下

請問什麼是cp220x
油門行程要在那校正?新手問題多.請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什麼是cp220x
油門行程要在那校正?新手問題多.請多多包含

USB驱动吖~后面的那个X是数字 有1有2 你试试
油门行程有些牌子设置不一样~你得自己找教程或者说明书看去~

网友B:
側飛問題, 平衡校準試試, 連接后第一頁第一個按鈕, 機要放平.
轉速不一致, 電調行程大多都是用這方法.
1. 先不要上槳.
2. 機不要上電, 電腦cleanflight 先連接飛控.
3. 去motor 那頁. 把master 推到最高.
4. 然后機上電, 會聽到調的聲音, 響完把 master 推到最底.
5. 電調響完后 master 高底來回幾次(各廠電調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側飛問題, 平衡校準試試, 連接后第一頁第一個按鈕, 機要放平.
轉速不一致, 電調行程大多都是用這方法.

這個我已經做過了 未做之前的時候 是四個電機的轉速都不平衡的 但完成後就平衡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會側飛.有時候還會翻滾的說呀。。。
請問有沒有其他因素會引致發生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我已經做過了 未做之前的時候 是四個電機的轉速都不平衡的 但完成後就平衡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還 ...

遙控器的行程全對好了嗎? 低位1000, 中位1500, 高位 2000. 油門要低過1000 .

网友:
有否檢查CF的飛控安裝方向是否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的行程全對好了嗎? 低位1000, 中位1500, 高位 2000. 油門要低過1000 .

遙控行程好了但今天再試.發覺原來電機又回復到未校準之前的情況.
都是3號電機高轉數其他低轉數
試了很多次你教我的校準方法都是不能...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喔?
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遙控行程好了但今天再試.發覺原來電機又回復到未校準之前的情況.
都是3號電機高轉數其他低轉數
試了很 ...

是在什麼的時候看到轉數高(是推遙控油門還是在cleanflight motor 那頁測試)? 飛行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什麼的時候看到轉數高(是推遙控油門還是在cleanflight motor 那頁測試)? 飛行有沒有問題?

我是在Cleanflight電機那頁看轉數的
首先我將所有槳脫下.之後接電接電腦再在電機頁看
我輕推5分1油門發覺只有頭一秒是正常之後就1,2,4電機自動降低轉數
3號電機升高 ,100%油門都是這樣(例如一開始四個電機都是1200轉的,1秒後1,2,4電機下降到1000,電機3上升到1400)
我有看過其他同樣的案件 他們都是問題出現在電機3,但他們都說不用理會這個問題
直接飛就可以,我上槳試一下 都是輕推油門但未夠轉數起飛,等1秒後都是3號電機轉數自動血高之後向前反.救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Cleanflight電機那頁看轉數的
首先我將所有槳脫下.之後接電接電腦再在電機頁看
我輕推5分1油門發 ...

四個電機的溫度是否都差不多? 有沒有一個特別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個電機的溫度是否都差不多? 有沒有一個特別熱的?

沒有.4個電機電調都差不多.
但剛才試了一個小時 都還是不能 可能真是直接飛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