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G831接收机独立供电,我该怎么接?】

楼主(2016-04-06):
飞阿波罗50,请问想用锂铁电池或锂电给接收机独立供电,电池该怎么接?插哪里?电调的线有什么变动,求科普接线图

网友:
插在多余的口上。

网友A(2017-02-13):
把电调的红色供电线挑出来,跟舵机红色线接到一起,就是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不给接收供电。再把2s锂电接到接收的闲置通道,给接收供电。

网友B(2017-08-14):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的红色供电线挑出来,跟舵机红色线接到一起,就是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不给接收供电。再把2s锂电接到 ...

如果按照您这样设置,有专门的设备吗?
或者需要舵机7.4v供电呢?

网友(2017-11-28):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您这样设置,有专门的设备吗?
或者需要舵机7.4v供电呢?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把动力电压能过接收回传到遥控上,别的供电就要另外改线了,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