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4-06):
为什么黄金k8陀螺仪接上舵机,舵机会不停的抖和有响声,是舵机问题还是黄金k8陀螺仪设置问题,还有飞机接上电源舵机就会发烫,求大神解答帮手看看下图接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
甚麼舵机?

楼主:
垃圾舵机MG90S

网友:
舵机设置里响应时间调大。 可能舵机不行, 尾舵机用好点的数码舵机。

网友:
1看不清楚接线,只看见接了三个舵机线,陀螺仪安装模型设置好了没有,在没有设置好之前不要去插尾舵机,会烧尾舵机的!!
2你接上线后舵机不停响和抖是正常现像,还有就是你陀螺仪还没装好在机身上不水平导致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人对尾巴舵机安装在有行程导轨就是1号舵机接插陀螺仪ch1,对尾左边的是2号插ch2,对尾右边的是3号插ch3,rd就是尾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人对尾巴舵机安装在有行程导轨就是1号舵机接插陀螺仪ch1,对尾左边的是2号插ch2,对尾右边的是3 ...

这个我插好了,陀螺仪也固定在机身上了,就是不明白舵机会抖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人对尾巴舵机安装在有行程导轨就是1号舵机接插陀螺仪ch1,对尾左边的是2号插ch2,对尾右边的是3 ...

那请教下舵机发烫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下舵机发烫是什么原因?

是全部舵机,还是其中一个,还有就是通电多久,通电有温度是正常的如果烫手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插好了,陀螺仪也固定在机身上了,就是不明白舵机会抖会响

轻微会抖会响是正常的,因为陀螺仪会自检的,你让飞机放地上通电后不动飞机它就不会响了

网友:
明显是模拟舵机接到了数码模式的接收机,因为频率太高导致抖舵和发烫……再下去还有可能烧冒烟
解决办法有两个,要么换模拟接收机,或者遥控器能改模式的话改成模拟模式,要么全部换成数码舵机。

网友B:
K8 有個選項,初設定好像是數碼舵機,但可以自己選模擬舵機,你這個 MG90S 應該是模擬舵機,

-------------------
而尾巴的舵機,用數碼的舵機比較好,否則可能鎖尾不好,又或要調的東西比較多,

建議你換尾舵機做數碼舵機,

-----------------------
K8 設定數碼舵機而用模擬舵機,會燒舵機的

网友:
这个舵机我之前也遇到过问题,我当时配的250。也是K8和这个舵机,结果舵机不动,烫不烫忘了,记得电调很烫。换其他舵机就没事了。

网友:
换舵机吧,K8好像不支持模拟舵机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 有個選項,初設定好像是數碼舵機,但可以自己選模擬舵機,你這個 MG90S 應該是模擬舵機,

------ ...

谢了,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十字盤用:恆吉933X3   尾舵用:9257
                 EMAX  ES09MD   X3   尾舵用:9257

网友:
舵机模式不对,K8博士帽那里可选,时间长了会烧,银燕MD09不能用

网友:
用933,215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