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DRAW写字机器人传动结构,谁能看得懂

楼主(2016-04-06):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了AXIDRAW写字机器人演示视频,向自己DIY一个,但是其步进马达的传动结构实在是看不懂,谁能指点下。其中一个马达控制横向移动

楼主:
没人感兴趣吗?

网友:
应该两条皮带不在同一平面,前后移动的应该在右边这个电机控制。硬件好做,关键是软件的接口和通用性

网友:
采用的是同步带传动嘛。这都没看出来啊?

网友A:
就是corexy结构
其实有3个电机:2个步进1个舵机
舵机管笔的上下,步进XY前后左右

网友:
这个简单完全可以仿制,就是怪胎二个电机装在一起,实际上皮带经过四个滑轮移动,关键有软件就可以。

网友:
十字结构表示不明白

楼主:
能看懂传动走线,但是还是有点不能理解,得好好消化消化,多谢各位

网友B:
A电机逆时针旋转,B顺,向-Y轴运动;A顺B逆,向+Y轴运动;
A顺B顺,向+X轴运动;
A逆B逆,向-X轴运动。

大家看看正确不??

楼主:
那这样的话控制A,B2个步进电机的程序是不是要特别的,我的意思是跟普通X,Y轴的控制不一样,是吗?

楼主:
谁有corexy结构3d固件啊?分享下

网友:
9楼给出的运动结构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电机逆时针旋转,B顺,向-Y轴运动;A顺B逆,向+Y轴运动;
A顺B顺,向+X轴运动;
A逆B逆,向-X轴运动。

真没想到原来可以这样的,感谢分享

楼主:
问题是没能找到corexy固件

网友:
corexy结构用marlin固件,百度一下就好多

网友C:
我是来保存这个图给你们看的,至于干什么的我一点都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保存这个图给你们看的,至于干什么的我一点都不明白

这个是原始的corexy结构,Hbot结构。这个结构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力矩,要求结构件的刚度要好,coreXY结构是改良过的,不过结构复杂些,对刚度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corexy结构3d固件啊?分享下

https://github.com/MarlinFirmware/Marlin  marlin固件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D(2016-05-20):
我已完美copy,呵呵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分享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完美copy,呵呵

有没有图纸啊,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orexy结构
其实有3个电机:2个步进1个舵机
舵机管笔的上下,步进XY前后左右

你好,我侧重的问一下,这个corexy系统,皮带交叉的地方,皮带不会磨到吗?如果不在一个水平面,会不会对皮带传动油影响?

网友E(2016-07-06):
引用 网友D:
我已完美copy,呵呵

购买AxiDraw模型,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购买AxiDraw模型,联系方式

346115964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