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LE化油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请问DLE35ra,化油器有两种一个上面“DLE”一个上面是“walbro"这两款化油器有什么区别?请知道的老师指点下

楼主:
walbro我知道是华博罗的,但是不知道DLE的是自己研发做的还是找华博罗代加工打的DLE的logo

楼主:
有人知道吗?两个是一样的吗

楼主:
DLE的是DLE厂家自己做的吗

网友A:
据说有的发动机返厂维修后更换了walbro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的发动机返厂维修后更换了walbro化油器。

  您指的是这款化油器吗?

网友B:
必须华菠萝好啊,小鬼子技术啊

网友:
walbro"是进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华菠萝好啊,小鬼子技术啊

但是有人说这个DLE化油器是华博罗厂家代工的,只是打了DLE的logo,其实还是华博罗 的化油器,我都被搞糊涂了

网友C:
刻DLE的化油器,如果可能的话,请更换成walbro. 身边有个例子,几年前35CC刚上市时配的是刻DLE的化油器,这台发动机老是天上死火.怎么也调不出来.
就放在那几年,2015年再拿出来装机,直接再买了一只新的刻有walbor的化油器.结果都不用怎么调,天上死火的现象极少发生.
建议如果刻有DLE的化油器用起来问题不大就继续用,如果性能不好,可以尝试买一只化油器,现在卖的都是walbro的化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刻DLE的化油器,如果可能的话,请更换成walbro. 身边有个例子,几年前35CC刚上市时配的是刻DLE的化油器,这台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刻DLE的化油器,如果可能的话,请更换成walbro. 身边有个例子,几年前35CC刚上市时配的是刻DLE的化油器,这台发 ...

你说得对,再请问下就是除了化油器不同,发动机和cdi都没有区别吧?

网友:
没啥代工,化油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的  国产和进口

网友:
是纯正化博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再请问下就是除了化油器不同,发动机和cdi都没有区别吧?

是的,就换了化油器,其它没变,因为是我操刀换的。170元买的walbro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