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电机角度是这样吗

楼主(2016-04-06):
请问飞过冲浪者的朋友,电机拉力线是需要这样子吗?

网友:
不是,歪了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就是这样的,抵消横向的扭力

网友:
对就是这样的,哪是拉力线

网友:
就是这样的,抵消扭力的

网友:
是这样的,和我的一样,只是我一般用的三叶5寸桨,也用过两叶6*4的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2436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朋友指点,放心去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那电机方向不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机方向不偏吗

不偏,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那么长的机身,看样子翼展应该1米好几吧,桨也不是太大,不知道反扭从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