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华尔7e

楼主(2016-04-06):
大哥大姐们请问一下devo7e改装遥控上的那几个开关做何用呀

网友:
看你干什么,不一定非要设置功能啊
我的没改,就一个熄火 一个3D

网友:
没有特殊使用功能的要求的话就不需要改,对遥控器不懂的话就更不能去改,一般的使用功能遥控器都可以满足使用的

网友(2018-04-21):
我是闫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