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穿越机 华科尔F210无人机通过飞控调参 遥控开关增加BB响功能

楼主(2016-04-06):
四轴穿越机 华科尔F210无人机通过飞控调参 遥控开关增加BB响功能
最近发现穿越机华科尔F210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通过F3飞控调参实现遥控开关增加BB响功能,方便意外时寻找飞机。

1.穿越机F210 BB响功能软件设置

调参软件:Cleanfight
(有谁没有软件和不知如何安装软件的可以问我哟?)
为了安全先拆下F210的叶片,和遥控器对好码,用USB数据线连接好F210和电脑。打开软件Cleanfight,选择“Com”口,(若Com口没有安装好或要驱动可以联系我),”115200”默认,点”Connect”,一分钟左右会出现以下画面:

点”Modes”,出现如下画面:

在此画面中选中:“BEEPER”(BB响)这一行,点“Add Range”,通道选择AUX2,范围可选择1700-2100 后出现下面的画面:

点“Save”保存,至此穿越机F210软件设置完毕。

2.Devo 7遥控器BB响开关设置

穿越机F210 在Devo 7遥控器上默认设置如下图:

把上图中“FMOD”更改为“GEAR”确认就可以了,其它不变。如下图:

当然也可以按个人习惯更改。至此遥控器设置完备。

3.室外试飞: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这功能半年前大伙都在用了

网友:
不就是F3开启BB响功能吗

网友:
多谢分享,已入手210了,准备着手学习调参

网友:
是的,我也在学习中,多谢

网友:
你好 我是用D7控的   调好以后 ,我的遥控一开机就一直响 , 左边油门一直最低 , 屏幕显示TH50%,要按右边打下才不响...然后和F210机子对频成功 可是就是不能启动 !这是为什么呢>>>????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
还有开机显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