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穿越机飞行困扰。。。

楼主(2016-04-06):
我15年十月份就自己组装了一只280穿越机,用的是CC3D的飞控。机子装好经简单飞控调试后就可以飞行了。用自稳飞行,姿态各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有个问题是我往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飞后,松右遥杆回中,飞机应该就不再向前(或后或左或右)飞行了。因为方向遥杆已经回中,飞控应该会控制飞机在空中停止方向运动,但我的机子就不一样,我松杆回中后机子还是会照原来飞行的方向惯性运动,如果我要停止向前,必需要拉杆向后才能停止机子在空中,这应该不是正常的情况吧?我一直是自己独自玩穿越机,没见过别人的机子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今天提出来问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这种惯性运动在转弯的时候影响很大,前飞要左转时,左遥杆要打左转,还要打右遥杆的向前向左才转得比较顺,不然,机子会带着原来向前的惯性向外飘出去。有点象车子急转弯产生的侧滑,本来转个小弯,变成转了个大弯。

网友A:
自稳飞行是这样的,等你会手动后你就能体会到惯性是什么原理运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飞行是这样的,等你会手动后你就能体会到惯性是什么原理运动了

手动对新手来说能直接就飞吗?还是必须经过自稳,半手动再到手动这三个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对新手来说能直接就飞吗?还是必须经过自稳,半手动再到手动这三个过程?

如果没有直机基础新手当然是要从自稳一步步过度到手动了

网友:
都是这么飞的,体会操控手感

网友:
物体运动都有惯性...当然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这个都需要手动纠正的....还有 传感器是陀螺仪和加速计...你自己想一下..在飞机水平方向惯性移动的时候加速度变化很小.....飞机当然不知道自己是精致还是在移动
飞穿越都需要手动去纠正的...

网友:
漂移是正常。我自稳真正爽飞大半个月,然后练手动,感觉手动飞的好爽。

网友:
这就是穿越机的操控性,你必须要不断的操控才行

网友:
你这还是小机器, 等你玩了450更痛苦, 惯性更大

网友B:
你想要的是GPS定点 姿态模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全世界都是这样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的是GPS定点 姿态模式就是这样的

玩航拍的还有人被GPS模式下回中自动剧烈刹车导致飞机倾斜角过大而困扰呢

穿越机没有云台还搞个自动刹车,晃得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
自稳只是自动保持姿态回中  而不是位置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