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穿越机的摄像头仰角都是多少度?

楼主(2016-04-06):
各位大神们穿越机的摄像头仰角是多少度啊?

网友A:
这个根据飞行习惯来的,难不成大神30度俯仰角飞行,你也跟着同样的设置。你可以自己设个10——15度先飞飞,看视角合适程度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飞行习惯来的,难不成大神30度俯仰角飞行,你也跟着同样的设置。你可以自己设个10——15度先飞飞, ...

感谢

网友:
目前看到最大的50

网友:
看你怎么玩,竞速就大一点

网友B:
我才开始是0度 然后是16度 现在是28度 ,如果休闲飞我觉得20度已经差不多了,再大就属于竞速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开始是0度 然后是16度 现在是28度 ,如果休闲飞我觉得20度已经差不多了,再大就属于竞速飞行了

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开始是0度 然后是16度 现在是28度 ,如果休闲飞我觉得20度已经差不多了,再大就属于竞速飞行了

我下午试飞11度,感觉高度判断很难,对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都没有感觉了。这是要多练习吗?另外我是用的屏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午试飞11度,感觉高度判断很难,对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都没有感觉了。这是要多练习吗?另外我是用的屏 ...

飞几电就适应了,11度算很小了,我也是用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几电就适应了,11度算很小了,我也是用屏。

降落的时候看不见地面参照物,下降速度判断很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的时候看不见地面参照物,下降速度判断很吃力

你的飞行摄像头估计是3.6的吧,我16度降落都能看到地面,现在调到28度就是看不到地面了,刚开始也是不知道怎么降落,飞几电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C:
大神都是40-50度,像我这小菜鸟10度都差不多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都是40-50度,像我这小菜鸟10度都差不多极限了

大神还不是从菜鸟过来的,你就20度飞,飞几天就找到感觉了,我从16度调到28度时也是突然感觉不会飞了,但是坚持飞了几电,现在感觉又可以象16度的时候飞了,只是角度调大了速度要比以前快一些,这样视角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