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玩3D机求配置

楼主(2016-04-06):
目前玩的KT 3D机,330,用的是2212  980KV 十寸桨  3S 800电池,总重量360克左右,,800翼展的,,能正面吊了。动作还不怎么会,,现手上有挺多3S 2200电池,,想利用起来玩3D机,能玩什么样的3D机,,求详细配置说明。

网友A:
天翼30E 朗宇2820  920KV 13*6.5桨 60A飞腾 HITEC 65MG

网友B:
3s2200mah的标配飞机就是天翼30E,但真不建议楼主为了电池配飞机,30E机身为轻木结构,炸机后不好维修,建议还是从15E练起。另外买30E比起15E多花的钱可以买好多块15E用的3s1300mah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翼30E 朗宇2820  920KV 13*6.5桨 60A飞腾 HITEC 65MG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2200mah的标配飞机就是天翼30E,但真不建议楼主为了电池配飞机,30E机身为轻木结构,炸机后不好维修,建 ...

嗯嗯,,30E不适合新手飞吧?

网友:
不适合,原因就是不易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