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拔电机香蕉头的便捷方法

楼主(2016-04-06):
只看大图
真的很紧,用手很难很难拉开。
当时是用钳子顶着左边,才插进出。
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有拨线钳买啊也不贵

网友B:
电机线?不就是香蕉头吗?能有多紧?

网友C:
换个好插头

网友D:
我的都是好緊的,証明是【處】的啦,
次數多了就會松的了,你懂的

网友E:
买真的插头就不紧了

网友F:
请个人帮你专门拔插

网友G:
一截10mm纤维胶带,中间对粘在插头附近,

网友H:
新的总归有点紧的,紧的太夸张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网友I:
如果是灯笼是香蕉头前几次会比较近之后就好了。如果是十字的香蕉头楼主需要把那个十字缝用锉刀挫大一些,不要用螺丝刀撑开,那样和原来没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J:
多插拔几次磨合磨合就好了,除非质量实在太差的

网友K:
在插头处抹一点凡士林或黄油,就一点点,就比较好插拔了。

楼主:
全亚拓的,电机电调。
看来只能多拔插几次了。
谢谢各位。

网友L:
是不是你太着急了,拔插的姿势不对?

网友M:
上点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