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下手,问一下关于fm800接收机

楼主(2016-04-06):
这东西咋换模式啊?

网友A:
安装那个按钮不放,再上电

说明书不是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那个按钮不放,再上电

说明书不是有介绍吗

那不是对频么?

网友:
就一个SBUS接口,还想要换什么模式

网友:
只有sbus模式好吧

网友:
这接收机怎么样?用过的求告知,有没有失控现象?

网友:
好像听说好几个都失控了    天线也要换换才行

网友:
找店家换两根天线,3.5一根,焊好再发给你,目前没失控记录,好用!

网友B:
今天亲测,自己换了电线,直线距离100左右失控

网友(2017-02-26):
引用 网友B:
今天亲测,自己换了电线,直线距离100左右失控

请问换天线  馈线外皮焊接在哪里/?我的二十米就失控,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