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有调的很好的,高速飞行不掉高,定点一动不动

楼主(2016-04-06):
入魔一年半,折腾了很久,APM飞控始终达不到高速飞行不掉高,定点不飘的境界。
看这别人的飞机飞的很好,不知道怎么办
GPS用的是6m的,说GPS差,我也没话说,当时根本不是在一定范围漂,是漂的很厉害。
覆盖气压计也盖了,还是降低高度,同时打转向和前进,直接往地上扎,那掉高不是一点点啊。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APM飞控能非常稳定的飞行的,我换好的GPS能可行吗

飞了那么久还只会对尾飞行,主要是这样四轴让我没有欲望飞。

网友:
换m8n吧 钉住

网友:
我的6M,感觉还行啊,还有就是定点的时候,油门放在中间位置,会好些。
可惜我机子搞航点炸了,不然搞给视频你看,失控返航的挺不错的。。。

高速飞行掉高是正常的哦,要补油门。

网友:
点击回复反应好慢,发多了。

网友:
换正品M8N应该能吧

楼主:
真的能钉住吗,掉高吗

网友:
换M8N。。。换大功率电机。。。。加光流传感器和超声波。。。。。。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保证你爽。

网友A:
感觉这种机架不合理

网友B:
飞的有点看不懂, 姿态模式下能脱控个几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能钉住吗,掉高吗

换掉o圈以后就没掉过了

网友C:
建议你换个pixhawk,虽然固件差不多,但是表现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另外pixhawk的日志很全面,能在飞行之后根据日志得到很多信息,方便调整参数和找到问题。
附上一段pixhawk的视频,调的挺满意的。?from=y1.7-1.2

网友:
高速掉高都这样。自动调参了么?

网友:
怎么设置油门中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机架不合理

为啥不合理,小轴距是非常牢固的,我扳都扳不动,打算在放大一点点,应为设备放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有点看不懂, 姿态模式下能脱控个几秒吗

几秒还是能够的,关键是定点模式钉不住让我很忧伤啊,漂的那不是一两米啊,自稳模式比定点模式还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换个pixhawk,虽然固件差不多,但是表现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另外pixhawk的日志很全面,能在飞行之后 ...

高速飞,绕小半径的圈都不掉高?
看上去确实很稳,你买那家的Pixhawk啊,感觉价格差距很大

网友D:
机子震动过大或者pid调节有严重错误
apm飞控也不可能飞得这么烂,apmpix都用过的表示pix在除了新软件的更新外没有其他优势(单纯飞行娱乐方面),apm已经没有更新固件了
pix在高速情况下也会明显掉高,但是两者都不会在刷锅时掉高,高速下掉高是由于气压计安装区在高速下产生的低压引起飞控判断失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震动过大或者pid调节有严重错误
apm飞控也不可能飞得这么烂,apmpix都用过的表示pix在除了新软件的更 ...

我也觉得不会这么漂,还在调,准备换个APM和GPS,换参数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秒还是能够的,关键是定点模式钉不住让我很忧伤啊,漂的那不是一两米啊,自稳模式比定点模式还稳。

罗盘被干扰的话会出现大幅的漂移

网友E:
我的APM2.8  GPS 6M,定点很稳,定高也稳,就是在定高模式下前进会越来越低,在手动模式下前进越来越高(先手动悬停,然后前进,油门不变)暴力飞行的话转一圈回来已经老高老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PM2.8  GPS 6M,定点很稳,定高也稳,就是在定高模式下前进会越来越低,在手动模式下前进越来越高(先 ...

我的定高模式也是越来越低,都扎草去了,手动模式还没有试过,总感觉无法调到一个爽飞的程度

网友:
6轴和8轴 掉高要明显好很多 4轴十字模式掉高也是明显好很多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楼主:
找到一个官网的测试视频,这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