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问题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06):
正负螺距12度  循环螺距8度 这些都设置好了。但当推油门到最大螺距的时候   在推升降舵行程很大 会出现严重顶杆。请问这个问题原因在那?求解决办法
飞机时候亚托500L

网友:
十字盘太高了  先把舵机臂用软件调平   然后通过十字盘的三根拉杆调,象位臂成直角(同时十字盘调平),就可以了

网友A:
然后再通过变距拉杆调节零螺距   两根分别调    最后调一下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候十字盘水平(软件里面修订那一项的博士帽点开就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通过变距拉杆调节零螺距   两根分别调    最后调一下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候十字盘水平(软件里面修 ...

你好 现在舵机臂90度情况下 相位器是90度 十字盘也是平的 螺距0度   但设置完后。推大螺距大升降 就是会顶 而且是打到50%左右就顶  螺距推高超过5度左右就顶死    要看上DR都是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现在舵机臂90度情况下 相位器是90度 十字盘也是平的 螺距0度   但设置完后。推大螺距大升降 就是会 ...

可以把十字盘稍微再调低一点   500就是这样   飞起来没影响。你实在想追求完美   就调低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十字盘稍微再调低一点   500就是这样   飞起来没影响。你实在想追求完美   就调低舵机行程。

好的 谢谢解答

网友B:
我500l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00l也这样...

也是用kbar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用kbar ?

mb
和三轴没关系,500l 导轨就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
和三轴没关系,500l 导轨就是短..

原来这样 好的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缩短三根舵机连杆,放松两根大桨夹连杆,量要相等(如舵机连杆各拧紧了2圈,大桨夹连杆就要放松2圈)。

网友D:
500就是這樣
角度設計的剛好夠用而已
0度時十字盤導桿在軌道正中間便可
VBAR/KBAR會自己限制機械行程
我拿掉導軌試試
角度也是差不多舵機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短三根舵机连杆,放松两根大桨夹连杆,量要相等(如舵机连杆各拧紧了2圈,大桨夹连杆就要放松2圈)。

谢谢解答  这个我试过 但斜盘三条拉杆都最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就是這樣
角度設計的剛好夠用而已
0度時十字盤導桿在軌道正中間便可

谢谢解答 如果都说这个是飞机本事的问题那我就明白了  第一次用kbar以为设置错误!

网友E:
安装->十字盘->博士帽->循环环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十字盘->博士帽->循环环降低

好的 谢谢解答 我明天再试试

网友:
没必要在意, 你飞时候满油门+最大升降舵, 那也差不多该炸鸡了。

网友:
不懂,我的450装KBAR没事

网友:
舵机臂孔,尽量装 半径小的。。。看你照片 可以缩小一格。。

网友F:
楼主,我的500L也是一样,一楼说得非常详细,十字盘最后面那一个长的球头,在滑轨中间,同时大桨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的500L也是一样,一楼说得非常详细,十字盘最后面那一个长的球头,在滑轨中间,同时大桨0度。

你好  你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还是按你说的调整到滑轨中间 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还是按你说的调整到滑轨中间 问题就能解决

我是这样调的,但是最大螺距的时候,推最大升降,舵机臂还是有一点定主轴坐,我用矬子把主轴坐磨一点,就全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样调的,但是最大螺距的时候,推最大升降,舵机臂还是有一点定主轴坐,我用矬子把主轴坐磨一点,就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网友:
k8是针对logo设计的,所以亚拓不能完全符合。通过循环环降低舵机最大舵量就可以了。

网友:
调电子部分是我玩航模永远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十字盘稍微再调低一点   500就是这样   飞起来没影响。你实在想追求完美   就调低舵机行程。

螺距调完     那个副翼 和升降 的最大距离应该调多少呢

楼主:
谢谢楼主所有的模友  我把十字盘盘个拉杆降低一些 虽然还有一点定 但在飞行是 飞机运动的情况下陀螺反应是和飞机静止时有差别的 不影响飞行    今天已经爽飞几个起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十字盘稍微再调低一点   500就是这样   飞起来没影响。你实在想追求完美   就调低舵机行程。

模友前辈你好!我是飞亚拓450L的,用KBar+DS565x(kst的)。一直解决不了悬停时机子慢速左旋偏转的问题(逆时针偏转)。KBar的设置也是严格按VBar设置说明设的,控中立点微调通为0。尾桨中立点螺矩从0度至6度都尝试过了,还是逆时针偏转。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模友前辈你好!我是飞亚拓450L的,用KBar+DS565x(kst的)。一直解决不了悬停时机子慢速左旋偏转的问题( ...

这个问题我也没脾气  同样的陀螺仪和锁尾舵机   500就没问题    380就会尾巴慢慢跑   机械    感度   。。。。。怎么弄都不行   就勤修正呗。。

网友:
调两年了还没能解决

网友:
修订的博士模式里面,配合最大最小螺距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