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c的好处

楼主(2016-04-06):
就是不要调双浆! 还有个问题有时怎么会飘?有点锁不住尾,特别是开3d模式时候

网友A:
飞机高频振动会导致锁尾巴失效,450最难的就是排震,除非是土豪不然还得慢慢换零件

网友:
为什麽DFC就不用调双浆?

网友:
同问,为什么DFC不用调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高频振动会导致锁尾巴失效,450最难的就是排震,除非是土豪不然还得慢慢换零件

有道理,刚才看了震动2300了。

网友B:
同问,为什么DFC不用调双桨?等你把双桨炸出来,你就知道用不用调了,而且怎样都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为什么DFC不用调双桨?等你把双桨炸出来,你就知道用不用调了,而且怎样都调不好!

把两边拉杆都旋紧,长度就一样了哪里还有双浆呢

网友:
有时候由于精度或者炸机的问题未必两边拉杆长度都能保证一样...

网友:
即便拉杆都一样,大桨夹摇臂的同心度,大桨夹本身的精度,也都会有影响~

网友:
而且有些低端的桨,桨根不一致,表现为换了高级桨没双桨,换了这种桨就有双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刚才看了震动2300了。

这么大?我一般悬停时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我一般悬停时600+

没m3双面胶.是用魔术贴固定陀螺仪的

网友:
感觉现在DFC没多大优势了,本来DFC是低重心设计,但现在7075旋翼头和像X3这种FBL旋翼头也是低重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m3双面胶.是用魔术贴固定陀螺仪的

网友:
这可不一定啊,我的就是DFC,两边都旋到底后螺距也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我一般悬停时600+

这么厉害可以看到振动值,什么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可以看到振动值,什么陀螺仪

KB可以看

网友:
那里来的大神,拧紧了就不用调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可以看到振动值,什么陀螺仪

应该是k8加蓝牙加手机就能实现。

网友:
呵呵, 连杆一样就没双桨了...

网友D:
精度未必一样

网友E:
主轴短力矩短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