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快完成了

楼主(2016-04-06):
成本核算:
电机 朗宇2216 1100KV,100块
桨5块
电池3S  100块
好盈车用80A电调 双向   300块
船体150块
遥控器最差的,富斯GT3B   180块
舵机110度,80块

这东西下得水来快要一千块钱了

不用水也要爽上一把

网友:
不错,支持下,有多大?会不会浮力不够

楼主:
船壳是25级水上飞机起落架,可以承载1.5KG的飞机,现在全套实重700克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翻船就麻烦大了

网友:
这样的船也要1K成本吗?

网友:
13年的时候做的风动船,我们设计思路是一样的,现在装上了远程FPV摄像头和图传,可惜没时间玩了

楼主:
主要是做救援,无舵,使用矢量控制方式,电机是直接挂到舵机上的。

网友A:
2216电机30A电调足够,少用好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电机30A电调足够,少用好多钱。

不知道30A的电调哪款可以倒车?

网友:
XXD2212 1400电机 +XXD30A电调 +XXD8060桨+天地飞6遥控器成本更低

网友B:
防水得考虑一下

网友:
XXD有双向电调,你散热好30A足够了。花1K你太牛了。

网友(2017-01-28):
引用 楼主:
不知道30A的电调哪款可以倒车?

几乎大部分电调你都可以刷个BLheli固件,然后就有双向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有低配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