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刷BF固件用SUBS连接,5 6通道需要怎么设置才有信号输出?

楼主(2016-04-06):
用废舵机板DIY的BB响,需要有信号输出才会工作。。。
用普通接收机的话可以插在剩余通道上使用,用SBUS接收机的话就只能利用CC3D的5 6通道。。。研究了很久都没搞懂。。
有高人指点下么。

没有BB响。。。丢机就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用废舵机板DIY的BB响,需要有信号输出才会工作。。。

先来份改装说明看看

网友:
接收机虽然使用了SBUS与飞控通信,但不少接收机原有PWM口会继续发出信号吧,你查看一下你的接收机有无此功能。

网友A(2016-06-17):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6303.。。只有3个通道

1 2 通道能接舵机也就能接BB响,调整这两个接口对应的通道并映射好开关,把BB接到这两个通道之一应该可以。

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1skPXpF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 通道能接舵机也就能接BB响,调整这两个接口对应的通道并映射好开关,把BB接到这两个通道之一应该可 ...

怎么调整?接SBUS以后 12通道的输出在几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整?接SBUS以后 12通道的输出在几通道?

应该是按说明书里的列表把1 2 口调来11 12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说明书里的列表把1 2 口调来11 12通道就行了。

谢谢 有空试试。

网友B:
接飞控的5 6接口有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飞控的5 6接口有用没?

刷BF版本的CC3D默认5口为可编程LED接口、6口可开启BB响功能,我试验了5 6口接寻机BB还没成功。

网友:
持续关注 我也想加个寻机功能  能不能只用一个蜂鸣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