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炸机后转动不畅,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4-06):
一天玩精灵2,开始挺顺畅,后来遇到一阵强风,精灵2不受控制挂到高压线电,掉到围墙那边去。跑过围墙那边发现精灵二四脚朝天躺在水泥地面上,起落架无变形,初步判断是机背着地。
拿到飞机后,稍作收拾发现飞机还能启动,就想着把电池放一点电再回家,于是发现飞机悬停时电机转动不顺畅,有点象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就有了下面的视频。
飞机拉油门它还是能飞高,然而不敢再飞了,飞机摔得有点脏,拿回家拆开清洁后仍然有这个毛病。
我怀疑是不是飞控被摔“傻”了,求大神们指点一二,谢谢!
?from=y1.7-1.2

网友:
电机轴弯了

网友:
沙发正解检查电机换吧!

楼主:
谢谢解惑!我查查看。
话说怎么检查电机轴是否弯了?肉眼貌似看不出来呀!

楼主:
还有木有别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我查查看。
话说怎么检查电机轴是否弯了?肉眼貌似看不出来呀!

先排除轴承问题,然后把轴拿下来,找个平面一滚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