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F后电机转速异常

楼主(2016-04-06):
今天按照论坛里的帖子方法,把CC3D刷成了BF固件,固件版本2.5.0,遇到以下问题:
刷固件过程很顺利,但刷完后发现电机的转速有问题。在遥控器里的油门行程从1084到1900多,正常。但每次稍微一推点油门(此时调参软件里显示接收机油门输出为1100多一点,按道理说此时的电机输出也应该是1100多一点,但。。。。),电机的输出值立刻会上升到1200(如下图)。也就是没有最低怠速,从调参软件输出的界面看,电机从1000(不转)直接到1200转。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另外,我想吧固件换成老版本试试,但此时如何能再刷固件?我没有TTL下载线,只有一根普通的USB线,可以通过USB直接刷hex文件吗?

网友:
校准电调,不是在飞控里校准,单独校准电调

楼主:
电调都重新校准行程了,不管用

网友:
改2.5.3 .bin 的

楼主:
换成了CF固件,问题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
只要飞起来正常就对了  我的也是这样  4个电机启动不一  但是飞起来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