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00L的拉杆长度!

楼主(2016-04-06):
刚买的500L ,按照说明书上的拉杆长度用野兽调机时,在G选项里面,发现螺距差了5度左右!求大神们赐教!
                                              感激不尽!

网友A:
说明书和其他人说的都是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例如每款舵机输出轴和舵机安装相对位置都略有不同。楼主慢慢来吧,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和其他人说的都是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例如每款舵机输出轴和舵机安装相对位置都略有不同。楼主慢慢 ...

谢谢,那我是改变斜盘拉杆长度,还是旋翼头拉杆长度使螺距归0呢,我现在调到了负0.5度,然后J选项里面的6度才勉强亮蓝灯!然后还有循环螺距,负翼往右和负翼往左度数不对称,差了2度左右!

网友A:
是不是新机,新机一般不会这样的,要不就是配件有问题,或者你装机有问题

渣过的飞机就算了,能飞就好,不喜欢就换响应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新机,新机一般不会这样的,要不就是配件有问题,或者你装机有问题

渣过的飞机就算了,能飞就好, ...

飞机是新飞机,拉杆长度全部一样,十子盘也调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