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e90lv电调不能用控油门校准,只能用设置卡校准吗?

楼主(2016-04-06):
如题,控是10chg,接收机6208sb,k8,试过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试过不接k8单独接接收机3通道(油门通道),都是在20声音调响完后就再升调响yic,而不是响两次单音。
另外,20声响后也不能选择电调模式。
必须要用设置卡吗?

网友A:
油门曲线保证最低是0 最大是100.
遥控器最大油门,电调上电。听到响3-5下就可以拉到最低了。再等响完,油门就设置好了。
如果等叫完20次,再拉到最低的话,就进入设置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