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为什么我的精灵2V有数据传回但是没有图像呢?

楼主(2016-04-07):
打开飞机后,各项数据正常,但是没有图像传输,可是按摄像头上的快门后,把卡拿下来上电脑上看,可以拍照,弄得我不明白,请高人支招,谢谢!

网友A:
等高手回答

网友B:
视频流的芯片烧了,应该是蛋蛋里面倒数第二块板子上面的芯片。
但是板子上三颗主芯片都是打磨过的,型号不得而知。
我正在尝试用一套好的V+的图传芯片,对蛋蛋里面的芯片进行替换,看是否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