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计算多轴飞行器最大悬停时间》工具选210穿越案例

楼主(2016-04-07):
想装个带FPV的穿越机玩下,现在的穿越流行小轴距,决定用轴距210mm的碳纤机架。在选择电机时候犯难了,这么多厂家和型号的电机,选择那个好了?在网上咨询各种大神,推荐的电机各不一样。与其只听别人推荐,还不如自己先了解清楚再下决定。

电机的型号实在是太多了,哪有这么多功夫逐个电机去研究对比。不怕,有个多轴飞行器的计算工具,通过力效表计算出最大悬停时间、悬停拉力等数据,能大大缩小合适的电机范围。

1、打开工具

2、参数选择

(1)功能:由于是穿越机,在功能中选择“穿越”。

(2)机架:之前就确定了机架轴距是210mm,但还没确定用那个型号的机架,就直接输入轴距210mm,重量的先不用管。

(3)电池:穿越机的电池容量一般不大,较多人用1000-2000mAh的电池。选择个折中的吧,用1500mAh的3S电池。

(4)螺旋桨:轴距是210mm的机架,如果机架是对称型的,支持最大的螺旋桨直径是5.85寸,一般选择5寸或者4寸。为了方便,还是用自动选择螺旋桨。

(5)无刷电机:根本不知道用什么电机好,就查全部电机吧。如果你对某些厂家的电机有偏好,你也可以只勾取对应的厂家。

(6)其它零配件:由于只要求出方案,这个地方就不费时间了。

(7)重量:这个重量相当重要,如果重量不对的话,计算的数据没什么用。带FPV的穿越机,用碳素机架,估计整机带电池的重量在500g左右。所以选择手工输入重量500g。

(8)过滤:穿越机的最大悬停时间不长,为了能显示更多的数据,把“只显示悬停时间大于xx分钟的结果”改为3分钟。同样穿越机的力效也不大,改为3g/W。其它的条件就按默认的吧。

(9)排序:这个也很重要,穿越机飞的是暴力,电机的拉力越充沛越好,反映到数据就是“悬停时候电机用的拉力占电机最大拉力的比例”,如电机悬停时候要100g拉力,电机的最大拉力是500g,悬停时候只占100/500=20%的拉力,还有80%的拉力用于暴力飞。所以,排序要选择“按悬停占最大拉力(升序)”,把比例少的方案排在最前。

3、参数都选择好了,点“生成方案”。显示出有“30个”方案,不用担心数量太多,因为“悬停时候电机用的拉力占电机最大拉力的比例”中最小的是排在最前面,我们从头往下筛选方案就好了。

(1)第一个方案:是银燕RS系列RS2205 KV2300和5寸螺旋桨。悬停占最大拉力是最小的,只有17.56%。这个电机最大拉力达到712g(同规格的电机最大拉力通常是500g左右),真的能很暴力的飞。方案中的电调电流要大于20.7A(建议选择30A以上电调)。原本为了穿越机减重,选定了15-20A的电调,但现在要30A的电调,有点重啊。再看下电池,电池最大放电C数要大于55C。看到这个就哭了,这么大C数电池又贵又重,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这电机参数不错,又是排在第一位的,真想用它。1500mAh的电池一般是35C,再配个20A的电调,也可以的啊,只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但也不会烧电调和电机。点了下“显示力效表”看详细力效数据。如果是1500mAh 35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 1.5A * 35 / 4 = 13A,根据电机的力效表,电机最大拉力只能是490g左右,比电机所提供的最大拉力足足少了200g,也就是说由于电池放电能力不足导致电机达不到力效表对应的最大拉力。形成浪费。达不到飞行要求。

经过再三考虑,装的这台210mm穿越机也不打算跟大神们比赛,太过暴力也不一定合适。无奈就放弃了这个方案。

(2)第二个方案:LDPOWER蓝精灵系列2206 KV2200和5寸螺旋桨。说老实话,对这个牌子不太熟悉(并不是代表这个电机不好),还是先把这个方案放在一边。

(3)第三个方案:银燕 RS系列RS2205 KV2600和4寸螺旋桨。跟第一个方案是一样的电机,只是用了4寸螺旋桨,同样这个方案被否定。

(4)第四个方案:朗宇XS系列X2207S KV2700和5寸螺旋桨。电机是2207的,重量达34g,有点大啊,之前预计是用2204或者2205的电机,所以这个方案又被否定了。

(5)第五个和第六个方案:使用银燕MT系列MT2205II KV2300(2205),参数和价格都挺适合的,但这款电机停产了。无奈~

(6)第七个方案:飓风U2204 KV2300和5寸螺旋桨。悬停占最大拉力:25.77 %,比第一个方案高了8%。电机最大拉力也只有485g。但这个方案的悬停时间是12.10分钟,是所有方案中时间最长,力效居然能达到9.08 g/W。虽然这是厂家的测试数据,但也相当厉害的了。方案建议电调用15A,电池用26C。这个方案的悬停占最大拉力比例不是最低,但胜在力效高,电调和电池都很适合。

(7)其它方案:浏览下剩余的方案,感觉还是第七个方案比较适合。

4、结束

(1)经过方案筛选后,决定用第七个方案:飓风U2204 KV2300和5寸螺旋桨。

(2)方案中总重量是最关键的参数,如果你能估算出除了电机、电池、螺旋桨外的总重量,可以在重量中把“电池”、“螺旋桨”、“无刷电机”的勾去掉。在计算方案的时候,能自动的加上电机、电池、螺旋桨的重量,让总重量更加的准确。

欢迎加入QQ交流群141928764,发表不合理的或者吐槽

网友A:
悬停有个蛋用,好好问问有几个人用穿越机测悬停的吧,主题本身就不对

网友B:
不知此工具 理论与实际有多大出入

网友:
有待对比实测

网友:
楼主虽然只做了一半工作,不过也还是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此工具 理论与实际有多大出入

这是基于航拍机悬停添加的功能,测试和实际相差很小。测试的总时间再乘以85%就是实际的使用飞行时间,已验证!确实穿越机悬停不靠谱,玩的都是暴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有个蛋用,好好问问有几个人用穿越机测悬停的吧,主题本身就不对

这是基于航拍机悬停添加的功能,测试和实际相差很小。测试的总时间再乘以85%就是实际的使用飞行时间,已验证!确实穿越机悬停不靠谱,玩的都是暴力,哈。工具里主要针对航拍机

楼主:
这是基于航拍机悬停添加的功能,测试和实际相差很小。测试的总时间再乘以85%就是实际的使用飞行时间,已验证!确实穿越机悬停不靠谱,玩的都是暴力,哈。工具里主要针对航拍机

网友C:
最后近视选了飓风。。。。

网友:
看懂了,还好

网友:
楼主玩的不是穿越

网友D:
飞飞就知了,不用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基于航拍机悬停添加的功能,测试和实际相差很小。测试的总时间再乘以85%就是实际的使用飞行时间,已 ...

准确的话 对DIY的航拍还有用~对穿越机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飞就知了,不用算了

那没飞之前呢?老手还好说,新手根本没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话 对DIY的航拍还有用~对穿越机就没用了~

确实,今天发航拍的,哈

网友E:
rs2005 要这么大电流,有这么大c的电池吗,我怎样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2005 要这么大电流,有这么大c的电池吗,我怎样找不到

参数不会错,放电倍率不够,你只是达不到它本来的最大拉力而已

网友F:
悬停一般都是50%油門以下 , 理它最大油門是多少A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一般都是50%油門以下 , 理它最大油門是多少A電流

这是参考值,看个人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近视选了飓风。。。。

你这样,我也只能祝福你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近视选了飓风。。。。

不同的电机,力效不同,性能也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