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定速 参数设定問題

楼主(2016-04-07):
大家好,请问 450L 11T 6s 1500 40c V3 50A  32kz timing 12 , 蝎子2520-1880kv kbar 定速,里面的 定速器参数一般是如何设置呢 ?( id 100% 上下大螺距尾巴向右一摆) 螺距补偿 22 - 30 ,螺距动态 15 - 70 ,coll add 25 - 40 , 尾巴滑套顺滑,全部都試過,尾感度已调至不抖,中立点 4mm,大推螺距依然向右一摆,是否那一方面数据要向下调呢 ? (用 亚拓 460MX 马达就没有这个问题,锁得很稳,不用怎样调,是否蝎子扭力不同呢?)

网友:
一直 都感觉 “大Kbar” 的定速 转速比 参数是 死的。

俺 故意 变动 转速比 参数,,按照道理说:
最终的转速 应该变化吧,可却是 根本不变。

网友A:
我500DFC螺距補償是120
你還有很多可以調....
急推螺距會擺就是調這個

此外可以先看看蠍子馬達空轉有沒震動
再來是降低定速感度以減少補油的震動
就可以進一步加大尾巴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00DFC螺距補償是120
你還有很多可以調....
急推螺距會擺就是調這個

明白,只带尾桨震动值 200 ,扭力补偿加至 30 之後,那个摆动似向右快速回弹样子 所以没再加。(如用回 22 那摆动就慢一点) 所以沒有再加 。

网友:
如果震动不大的话尽量把尾感度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