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遥控配DEVO RX1002接收机详解

楼主(2016-04-07):
华科尔DEVO-10遥控配DEVO RX1002接收机详解
        华科尔DEVO-10遥控配DEVO RX1002接收机

        一、电调-电机-接收器接线图

        备注:电调(红黑蓝)和电机三条线随便插没问题,妥妥的。
                    电调另外一端也有三根线 两边红色和黑色是电池线,这个和电池接起来,千万别接反,一般电池是T插,小心点没问题的,中间那条是BEC线,这个是给板子供电的,一会我们把它和接收机插上就行了
        二、接收机和电调BEC线的连接

        BEC线黑色为—,红色为+,白色为信号线,插到THRO上(实际就是油门)
        三、开始
        以上工作做完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四、遥控和接收机的对码
        重要:(第一次千万别搞乱顺序了)暂时遥控不需要任何设置,打开遥控你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当遥控在

        这个画面读进度条的时候,给电调插上电池。

        当接收机这个红灯常亮的时候,表示对码成功,此时你可以试试你遥控的油门上下波动,电机就在转啊转啊转啊的。。试试就行了,长时间空转对电机有害的。。。。。
        五、照你这个连有什么用呢
        实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我只是看电机转向的,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在没有主控的时候测试一下电机的转向,如果电机转向不对,请交叉电机和电调任意两根连线
        一般情况下我是这样测试的:
                             正浆:蓝色线和电调独立的最外面一条线连接
                                             红色线和电调中间的连接
                                             黑色和剩余的一条连接
                             反浆:蓝色线和电调独立的最外面一条线连接
                                             黑色线和电调中间的连接
                                             红色和剩余的一条连接
        这样是不是很统一呀,我也觉得这样很统一的,哈哈哈哈,这样好检查出来错误
        如果大神想带上浆测试的话,那就记着小心手啊,我是觉得小手要紧,趁没装之前早早确认好转向。
        六、福利
        固定ID的办法:
        针对第四点的对码,因为第一次吗顺序很重要,如果你顺序错了,容易对不上码,请按照第四点对上码后进行设置一下,以后就不用管这个顺序了
        华科尔遥控上:

        因为你刚对上码,且没有进行任何设置,其实设置了也没什么的,这教你怎么让他对上码以后不用管打开遥控和飞控上电的顺序问题
        按ENT——模型菜单——最下面 固定ID码——状态选成打开

        随机生成一段代码,不用改它,直接按ENT,然后

        匹配完成后会自动返回主菜单,此时关遥控,打开已经把你的对码设置保存好了
        此时你随便什么顺序,都可以对码成功。妥妥的。
        清除ID 的办法:
        你如果在对码之前固定ID的话,你以后就会对码不成功的。
        不要听那些的什么清零线什么什么的,实际清除ID的办法就有是三根杜邦线就行了

        短接红色粗线的两个,左边那一盘红框,正负随意接5V电源就行了,当接收器红色指示灯缓慢闪烁的时候,证明已经清除好ID了,其余请按照步骤4 5 继续
        以下是彩蛋,模型的经历:
        记得第一次看到接收器的时候我很纳闷那两条细长细长的线是什么呢,这么细怎么把接收器固定绑在机架上呢,这是那个模型工程师设计的,幸亏我有3M胶可以粘起来,固定好,直到我看到说明书上写着

        不过不认识就是不认识,这有什么丢人的呢,我这次记住了,以后就不会犯错了。
        还有大家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去做,不要害怕难和怕犯错

网友:
对菜鸟非常有用,多谢

网友(2017-06-13):
D7的控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