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遇到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4-07):
今天刚飞两个
电池
!发现
电机
坐斗松了!请问有经验的魔友:你们的机头罩是否只用502固定?用过502胶水的地方再用502,是否还有效果? 谢谢帮助!

网友A:
用EPP专用胶,502是脆的,EPP专用胶干了是软的

楼主:
说错了!是电机架!不是机头罩!

网友B:
修复电机座我只用502,用过的地方再用也没问题

网友C:
楼主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点过502的地方如果开了 再点502 胶水不容易渗透进木头里 导致强度大幅下降 这个很难搞定 我给的建议是 牺牲一点重量 在重要的受力的地方 加环氧胶补强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的动力会把电机座震开胶 检查电机和桨的平衡,是否震动过大 震动过大的话 桨最好配平以下

网友D:
用环氧胶

网友D:
检测电机与桨叶动平衡

楼主:
六楼的魔友!我也有此意做浆的动平衡!对于再用502强度不够,我想在电机坐的四边木条在点502加固

网友E:
502最操蛋 哪怕最普遍的泡沫胶都比它强 稍微受力就开胶的东西 千万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