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移动端的一个想法 大侠给解释

楼主(2016-04-07):
apm都是  地面站  把数传连到电脑上      也可以把数传转otg  连手机上        如果要是把地面站的画面   缩小到一个屏幕里   而且还不用手机 怎么样能实现

简单点说吧   一个一体控  有一个块屏幕  但是我不想用来显示相机的画面  而是想用来显示地面站的画面     这个要怎么实现

大侠给一些思路   多谢多细

网友A:
手机地面站便行 , 数据 地图  实时画面 , 一个手机及数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地面站便行 , 数据 地图  实时画面 , 一个手机及数传搞定

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问  不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地面站便行 , 数据 地图  实时画面 , 一个手机及数传搞定

如果是一体控的话   能实现  地图和画面都有    画面可以没有    地图有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体控的话   能实现  地图和画面都有    画面可以没有    地图有就行

放庇

网友B:
弄个小的手持电脑加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小的手持电脑加进去就OK了

哦哦  看来没有太好解决方案  手持电脑  还是大些吧   呵呵  一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庇

我是问实现的方法   不是我能实现

网友:
电脑棒,体积小巧,x86架构能跑地面站程序,小型显示器自行解决

网友C:
树莓派之类的装Linux,编译地面站然后外挂个液晶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之类的装Linux,编译地面站然后外挂个液晶屏就可以了。

好的  多谢多谢

网友:
平板,8寸的不算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