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保焊使用1mm直径的焊丝,变压器抽头式的好用还 ...
请教:二保焊使用1mm直径的焊丝,变压器抽头式的好用还是电子逆变式的好用?

楼主(2016-04-07):
车间里变压器抽头的跟电子逆变的二保焊机都有,变压器器抽头的是250型的,电子逆变的是280型的,想再买台,问车间同事哪种好,同事竟然说变压器抽头的好用,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只好来请教各位达人。

网友A:
排除产品质量的原因,变压器抽头的机器永远也焊不出逆变机的效果。

网友B:
搞錯重點了..
老款的線圈式...應該只有--耐用...幾乎不會壞...這個優點!(但也還是會壞其他電路)
焊機從來都是看功率跟穩定性的吧...頂多新式多了脈衝功能
現今誰不是買新式的IGBT逆變式!?
完全沒必要走回頭路~

网友C: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D:
电子逆变的好用

网友E(2016-05-22):
变压器抽头的,做的好的还不错,但是逆变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高端的焊机已经不见抽头的了

网友F(2022-05-21):
逆变式的可以做得很轻,但变压器的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