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救援船

楼主(2016-04-07):
买的坛子里一位兄弟的船体,一开始配9寸桨,打到水秒断。改成5寸的,推力小了点,效果也算蛮好的。改天改成能倒车的,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反向。

网友A:
用继电器的话不是不能调速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的话不是不能调速了吗

看图是有用电调的,只不过电调没有双向的功能,所以用继电器来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是有用电调的,只不过电调没有双向的功能,所以用继电器来反向。

你说得极对,本来有个双向电调的,烧了。而且双向电调油门线性太差,索性换成好淫的了。电机反向两个单刀双的继电器就能办到,30安的够用了

网友C:
推力不大吧,能拖多重的船?

网友D:
继电器做倒档很强合适 过几天我做出来批量

网友E:
30A的继电器还要两个,那得多大啊!船上好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不大吧,能拖多重的船?

xxd2212 kv2200配5寸桨,推力的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做倒档很强合适 过几天我做出来批量

原来是你,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A的继电器还要两个,那得多大啊!船上好装吗?

30安继电器不大的,我从电动车充电站上拆了两个